各位达人请教一个问题,就是PADS LOGIC能像OrCAD Capture那样分开画一个元件的原理图吗

楼主(2012-12-13):
各位达人请教一个问题,就是pads LOGIC能像orcad Capture那样分开画一个元件的原理图(逻辑封装)吗,比如一个元件的引脚很多,把电源引脚画在一起而地又画在另外一个封装里,变成U1A,U1B,U1C这样。

网友A:
可以,回答完毕,睡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回答完毕,睡觉

网友A:
乖啦,是真的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乖啦,是真的可以的

说说怎么操作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说说怎么操作啊

我跟同事打盘游戏先,等下没人回你,我再来帮你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跟同事打盘游戏先,等下没人回你,我再来帮你哈

行,等你哦

网友B:
先在这里添加几个分部,然后在编辑那里直接编辑各个部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在这里添加几个分部,然后在编辑那里直接编辑各个部分。

谢谢你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