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 导入网表出错,但是又不知道是什么错误...

楼主(2012-12-14):
错误信息显示如下。。。求大神帮我解释一下。。万分感谢~~
(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)

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(    Netrev allegro Import Logi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(    Drawing          : SDX_Allegro.br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(    Software Version : 16.3p0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Date/Time        : Fri Dec 14 07:39:06 2012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)

------ Directives ------

RIPUP_ETCH FALSE;

RIPUP_SYMBOLS ALWAYS;
Missing symbol has error FALSE;

SCHEMATIC_DIRECTORY 'D:/SPB_Data/SDX_ALLEGRO/SDX_ALLEGRO';
BOARD_DIRECTORY '';
OLD_BOARD_NAME 'D:/SPB_Data/SDX_ALLEGRO/SDX_ALLEGRO/SDX_Allegro.brd';
NEW_BOARD_NAME 'D:/SPB_Data/SDX_ALLEGRO/SDX_ALLEGRO/SDX_Allegro.brd';

CmdLine: netrev -$ -i D:/SPB_Data/SDX_ALLEGRO/SDX_ALLEGRO -y 1 D:/SPB_Data/SDX_ALLEGRO/SDX_ALLEGRO/#Taaaaaa05284.tmp

------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------

#1   ERROR(24) File not found

     Packager files not found

#2   ERROR(102)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

netrev run on Dec 14 7:39:06 2012

   COMPILE 'logic'
   CHECK_PIN_NAMES OFF
   CROSS_REFERENCE OFF

   FEEDBACK OFF
   INCREMENTAL OFF
   INTERFACE_TYPE PHYSICAL

   MAX_ERRORS 500

   MERGE_MINIMUM 5
   NET_NAME_CHARS '#%&()*+-./:=>?@[]^_`|'

   NET_NAME_LENGTH 24
   OVERSIGHTS ON
   REPLACE_CHECK OFF
   SINGLE_NODE_NETS ON

   SPLIT_MINIMUM 0

   SUPPRESS   20
   WARNINGS ON

  2 errors detected
No oversight detected

No warning detected

cpu time      0:00:46
elapsed time  0:00:00

网友A:
没有设置库路径

网友B:
嗯,应该是封装库的问题

网友C:
库的路径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设置库路径

请问可以检测出具体是哪几个元件没有对应的封装么?库路径已经设置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库的路径不对

请问可以检测出具体是哪几个元件没有对应的封装么?库路径已经设置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嗯,应该是封装库的问题

请问可以检测出具体是哪几个元件没有对应的封装么?库路径已经设置了啊

网友D:
楼主的问题是,网表的路径没有指对应。读取不到网表信息啊,当然会出错。

网友E:
应该是,你导入的网表,不对;
或说你导入的网表路径不对;
你仔细看看,

  应该是这个问题,
我之前碰到过,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应该是,你导入的网表,不对;
或说你导入的网表路径不对;
你仔细看看,

谢谢~~~确实是网络路径不对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的问题是,网表的路径没有指对应。读取不到网表信息啊,当然会出错。

Thankyou ...真的是网表路径不对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