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16.3 WIN7下安装

楼主(2012-12-14):
    那些大师在WIN7 系统成功安装orcad 16.3的,请回复是怎么安装的,谢谢!

楼主:
先装了PADS9.3有没有关系,还是要先装16.3才能成功?

网友A:
先安裝 PADS9.3 ,然後安裝 ORCAD 16.3 (要用管理員身分安裝),接著檢查環境變量,在 PATH 中 將有關 ORCAD 的路徑放到最前面 (或是將 PADS9.3 放到最後面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安裝 PADS9.3 ,然後安裝 ORCAD 16.3 (要用管理員身分安裝),接著檢查環境變量,在 PATH 中 將有關 ORCAD ...

好的,谢谢!我卸载9.3后装装看,我装了16.0精简版要不要卸载掉。

楼主:
没卸载9.3在装,PATH不是按字母排的吗,能移动吗,要是没有ORCAD的PATH怎么办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没卸载9.3在装,PATH不是按字母排的吗,能移动吗,要是没有ORCAD的PATH怎么办。

先安装16.3可以用了,但是再安PADS16.3就不能用了,环境变量AEX_BIN_ROOT D:\MentorGraphics\9.3PADS\SDD_HOME\translators\win32\bin
AEX_ENABLE_JOBPREFS_LAYER_FIX    1  在最前面了,16.3就不能用了,如何调环境变量里面的PADS 16.3的位置

网友A:
環境變量造成的問題,請看下面帖子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42532-1-1.html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41061-1-1.html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58926-1-1.html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60424-1-3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環境變量造成的問題,請看下面帖子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42532-1-1.html
https://www.eda365.com ...

环境变量里面只有两个CD开头的,改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58926-1-1.html
裡面8樓有詳細圖片,關於如何修改环境变量裡的 PATH 。 (要改下方系統变量,不是改上方的用戶变量)
另外在27樓有其他人提供相關訊息!

如果還有關於环境变量裡的 PATH 問題,你可以貼上你的 PATH 內容然後我幫你修改。

要看你安裝多少東西,CD開頭的數目會不相同。

楼主:
我电脑里面的只有这些,JackLee帮我看一下谢谢!
系统变量
    变量              值
AEX_BIN_ROOT             D:\MentorGraphics\9.3PADS\SDD_HOME\translators\win32\bin
AEX_ENABLE_JOBPREFS_LAYER_FIX       1
CDS_LIC_FILE               5280@ASUS-PC
CDS_LIC_ONLY             1
CDSROOT                    C:\Cadence\SPB_16.3
CHDL_LIB_INST_DIR    %CDSROOT%
ComSpec                     %SystemRoot%\system32\cmd.exe
CONCEPT_INST_DIR     %CDSROOT%
configsetroot                %SystemRoot%\ConfigSetRoot
DX_ROOT                     D:\MentorGraphics\9.3PADS\SDD_HOME\sim\DxSim\
ELDO_FLOW                 sim
下面继续
CONCEPT_INST_DIR     %CDSROOT%

楼主:
FP_NO_HOST_CHECK          NO
HYP_HO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:\MentorGraphics\9.3PADS\SDD_HOME\hyperlynx
MGC_HO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:/MentorGraphics/9.3PADS/MGC_HOME.ixn
MGC_HOMEBS                     D:\MentorGraphics\9.3PADS\MGC_HOME.ixn
MGC_IO_DESIGNER_HOME   D:\MentorGraphics\9.3PADS\SDD_HOME\IODesigner
MGLS_LICENSE_FILE            d:\MentorGraphics\LICENSE.DAT
NUMBER_OF_PROCESSORS   4
O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indows_NT
PADS_PROGRAMS                Programs
PADS_ROO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:\MentorGraphics\9.3PADS\SDD_HOME
Pat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:\MentorGraphics\9.3PADS\SDD_HOME\common\win32\bin;D:\MentorGraphics\9.3PADS\SDD_HOME\common\win32\lib;C: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\Microsoft Shared\Windows Live;C:\Program Files (x86)\Common Files\Microsoft Shared\Windows Live;%SystemRoot%\system32;%SystemRoot%;%SystemRoot%\System32\Wbem;%SYSTEMROOT%\System32\WindowsPowerShell\v1.0\;C:\Program Files (x86)\Windows Live\Shared;C:\Program Files\Intel\WiFi\bin\;C: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\Intel\WirelessCommon\;%CDSROOT%\tools\pcb\bin;%CDSROOT%\tools\specctra\bin;%CDSROOT%\tools\fet\bin;%CDSROOT%\tools\PSpice;%CDSROOT%\tools\PSpice\Library;%CDSROOT%\tools\Capture;%CDSROOT%\tools\bin;%CDSROOT%\OpenAccess\bin\win32\opt;%CDSROOT%\tools\libutil\bin;%MGC_HOME%/bin;%MGC_HOME%/lib;%MGC_HOMEBS%\bin;%MGC_HOMEBS%\lib;
看到PATH里面的东东了,再试试看。

楼主:
笨吧,还是不知怎么移到最前面。

楼主:
刚才看到您10:27的回复,再看看,谢谢!

楼主:
我的两个软件一个在D,一个在C,不知行不行,按你的改改看。

楼主:
终于搞定了,在此非常感谢您的帮助!

网友:
將下方資料黏貼到 PATH 裡面,然後要去掉調頭尾的【】符號。  (用【】符號是要避免 EDA365 會插入防複製字元)

【%CDSROOT%\tools\pcb\bin;%CDSROOT%\tools\specctra\bin;%CDSROOT%\tools\fet\bin;%CDSROOT%\tools\PSpice;%CDSROOT%\tools\PSpice\Library;%CDSROOT%\tools\Capture;%CDSROOT%\tools\bin;%CDSROOT%\OpenAccess\bin\win32\opt;%CDSROOT%\tools\libutil\bin;D:\MentorGraphics\9.3PADS\SDD_HOME\common\win32\bin;D:\MentorGraphics\9.3PADS\SDD_HOME\common\win32\lib;C: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\Microsoft Shared\Windows Live;C:\Program Files (x86)\Common Files\Microsoft Shared\Windows Live;%SystemRoot%\system32;%SystemRoot%;%SystemRoot%\System32\Wbem;%SYSTEMROOT%\System32\WindowsPowerShell\v1.0\;C:\Program Files (x86)\Windows Live\Shared;C:\Program Files\Intel\WiFi\bin\;C: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\Intel\WirelessCommon\;%MGC_HOME%/bin;%MGC_HOME%/lib;%MGC_HOMEBS%\bin;%MGC_HOMEBS%\lib;】

网友(2013-07-04):
我看的头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