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高手帮忙看下高速走线有什么弊端

楼主(2012-12-14):
图示所示黄色的的是DATA线,粉色的是address线。交叉的地方不好避免啊!请问影响会很大吗?
此图为DDR3的截图,使用的是通孔,大面积的铺铜是 GND铜箔。
请赐教

楼主:
这是另外的两层

跟上帖

网友:
走线跨分割,对阻抗影响较大!

网友:
跨分割严重,等长绕的也不好,有一对儿差分线走的也有问题(加粗了)

楼主:
跟帖

正背面各两个DDR3,叠着放的。因为空间有限。
这是全部的层面。
请各位指点,这样的层叠顺序有没有啥问题

楼主:
跨PLAN是说的跨VCC吧,差分线没办法  datasheet要求的线宽

楼主:
跨PLAN  应该说的是跨越不同的属性的参考平面吧

网友:
    你有两个信号层是相邻的,注意不要平行走线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DDR3,注意信号线间距,地址走菊花链。数据线上VIA之间间距过密。

网友:
    一些chip离DDR有点近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