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kill针对软件版本问题

楼主(2012-12-14):
为什么有的skill会针对版本啊,比如说有的skill在15.5可以用,在16.2里就不能用?请教!

网友A:
说的XX版可用一般说的是测试环境,就是说这个skill在XX版下测试是OK的
15到16版变化比较大,可能有很多机制和流程都不再适用,但是一般来说没什么问题,也许15可用的到16版也还能用但是会有点小问题,具体要自己尝试或者去看代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的XX版可用一般说的是测试环境,就是说这个skill在XX版下测试是OK的
15到16版变化比较大,可能有很多机制和 ...

那请问我在代码中怎么去识别这个程序是在哪种版本中运行?

网友:
如果有相关的说明注释就可以知道skill的针对环境,如果没有的话只有自己试了,开发年代日期也可以参考

网友B:
现在SKILL用不了,为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现在SKILL用不了,为什么

可能是你的设置没有设好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