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安装16.5好还是16.6好?

楼主(2012-12-14):
我现在是用16.3版本,想升级一下版本,是安装16.5好还是直接跳过16.5安装16.6呢?谢谢.

网友:
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它毕竟只是一个工具 看你熟悉哪个操作就好了
目前16.5相对比较完整 BUG较少
16.6刚出来 问题不少 如果你只是想试试新产品 那就装16.6
如果你要用来做工程 目前还得装16.5 装16.5的时候直接打最新的补丁即可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回答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楼上的回答.

16.6版本的还没用上

网友:
版本的话 一般肯定都出新功能或者界面优化的 16.5就比16.3多了很多功能 有破解版当然用最新版本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