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学习双层板,求大侠们支招。

楼主(2012-12-14):
小弟之前一直做开关电源的(就是单面板),最近公司拓展业务要做工业电源(LED 照明和变频器),小弟瑶族恶习双面板的走线,请各位大侠给点指教或者来点练习也行,跪谢....

楼主:
哎呀,没注意,一句话错别字这么多。重说一下:小弟之前一直做开关电源的(就是单面板),最近公司拓展业务要做工业电源(LED 照明和变频器),所以小弟要学习双面板的走线,请各位大侠给点指教或者来点练习也行,跪谢....

网友:
单面你都会了,双面更不是问题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哎呀,没注意,一句话错别字这么多。重说一下:小弟之前一直做开关电源的(就是单面板),最近公司拓展业务 ...

画单面板也能找到工作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画单面板也能找到工作?

开关电源的板子不是太好画呵,要注意的事项很多,又是单面板,很考功力的。楼主是太谦虚了,就向我们的dali618先生说的一样“单面你都会了,双面更不是问题了”。要做双层板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

网友:
    双面比单面更好布线!重要的线特别处理就好!

网友(2015-02-27):
    跟瑶族有关系?

网友:
    没发现错字啊,完了我的眼睛,我的智商

网友:
    能做单面板的才是真大神呀!

网友:
    [1]合理布局,优化器件间距
[2]规划好电源走线
[3]关键信号优先布线
    [4]打孔穿线处多加地孔
    [5]尽量保证底层有比较完整的地,不能完全保证也要通过粗走线将上下层的地充分连接
    [6]阻抗控制多用si9000进行评估计算
    [7]多跟制板厂联系,减少错误

网友:
    说是一回事,做又是一回事。

    多来论坛交流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