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4HC573功能问题

楼主(2012-12-14):
    我在用DSP2407控制两个LED数码显示管的时候,因为不能直接驱动LED数码显示管,所以使用了74HC573,可是在此为了让管脚少点使用图1的连接方法,原先设计的时候我认为74HC573具有锁存锁存功能,可是我查了下573的数据手册发现他的功能表如图2所示,没有发现什么锁存功能。请问哪里体现了他的锁存功能?谢谢

网友:
    图二就很好的说明了具有锁存功能啊。

网友:
    锁存功能在於 Latch=LOW , 這時候輸出是不會有變化的。
    你的原理圖 Latch=HIGH , 輸出跟隨輸入做變化的,所以就失去锁存功能。

网友:
    功能表第三行不就是咯

网友:
    有锁存功能,完全替代373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了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