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9为什么我从原理图导入PCB时有一个元件不是在可视区域?

楼主(2012-12-14):
    如题,AD9为什么我从原理图导入PCB时有一个元件不是在可视区域?而且元器件变成黑色的了,这是为什么,第一次遇到,知道的LS帮忙解答一下!谢谢!

网友A:
    器件不在可视区域 有可能是器件的封装原点设定的问题,可以全选整体向右拖动把器件拖到可视区域;
    器件黑色 应该是单层显示了吧 shift+s一下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器件不在可视区域 有可能是器件的封装原点设定的问题,可以全选整体向右拖动把器件拖到可视区域;
器件黑色 ...

拖不了,根本看不见,很奇怪的现象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拖不了,根本看不见,很奇怪的现象!

    不是让你拖那个器件是ctrl+A整体向右拖

网友B:
    之前也碰到过LZ所说的情况,但现在也还不知道怎么解决,等待高手指点。你可以使用S+O(选中框外元素功能),即框住能看到的器件就能选中看不见的器件,然后T+O+L排列一下就行了,方法很多。至于你说的器件变黑,应该是点到了MAK功能,你按shift+C,clear一下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之前也碰到过LZ所说的情况,但现在也还不知道怎么解决,等待高手指点。你可以使用S+O(选中框外元素功能), ...

谢谢,可以了,第二个问题是那样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之前也碰到过LZ所说的情况,但现在也还不知道怎么解决,等待高手指点。你可以使用S+O(选中框外元素功能), ...

冒昧的问一句,mak功能是什么?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