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ymbols可以共用么?建库快累死了[已解决]

楼主(2012-12-14):
大家的Symbols可以共用么?就是一个Symbols可以给多个元件用么?但这样貌似改不了管脚名(pads Logic的可以)!还是一个元件一个Symbols???

网友:
当然可以啦,就不明白那么多人问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不好吧,为什么我不成功???求详情,求教肓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好吧,为什么我不成功???求详情,求教肓

多个PART可以引用同1个SYMBOL,至于元件参数值的问题
同1个PART也可以多个元件值,元件值需要在原理图中添加。
不然就要1个PART做一个元件值了,我不喜欢这种方式,除非特殊元件,比如IC之类,不用老改参数的。电阻电容电感就用公用的。原理图中随意给参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个PART可以引用同1个SYMBOL,至于元件参数值的问题
同1个PART也可以多个元件值,元件值需要在原理图中 ...

电阻 电容,还有二三极管场效应我也都是用共用的,但像下图的那种貌似就不能共用了,在PADS里我下图红框中的名是可以改的,也就是只要symbols的管脚数量一样就可以共用,管脚名是可改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阻 电容,还有二三极管场效应我也都是用共用的,但像下图的那种貌似就不能共用了,在PADS里我下图红框中 ...

管脚名要改的话,必须在SYMBOL中改,像这样的元件,还共用个毛呀,既然元件脚都有特殊功能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管脚名要改的话,必须在SYMBOL中改,像这样的元件,还共用个毛呀,既然元件脚都有特殊功能的。

 我觉得共用好点呀,能共用下次用时就不用再画symbols了,只要在合并成元件时改下管脚各就可以了,比如这个32脚的IC别的IC也有很多是32脚的,所以……

楼主:
好吧,结贴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觉得共用好点呀,能共用下次用时就不用再画symbols了,只要在合并成元件时改下管脚各就可 ...

如果只是这样原因的话,你直接复制这个SYMBOL,换一个新名字,再改一下元件脚的功能就可以啦,这样的IC一般都是唯一的。

网友(点评):
是的,现在也只能这样 326827349

网友:
可以共用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阻 电容,还有二三极管场效应我也都是用共用的,但像下图的那种貌似就不能共用了,在PADS里我下图红框中 ...

这种情况就直接去symbol里编辑pin name,只要NAME变一下,保存时会自动生成新NAME的symbol,基本上和PADS里的差不多,但你应该能感觉到中心库的组织关系明显严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