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电路你见过没!

楼主(2012-12-14):
小弟现在碰到了一难题,就是要将LVTTL电平转换成这样的电平,具体要求如下:
LVTTL输入逻辑1   输出+4V;
LVTTL输入逻辑0  输出-4V;
转换速度10M/s以上,功耗尽量低。

哪位大神有类似问题的解决方案么??求指教!!

网友A:
串口通信就是你说的这种电路啊,将TTL电平转换成RS232电平,有的是将逻辑1转换成-3V,逻辑0转换成+3V。。。

网友B:
参考2#的建议,再加反相器,具体器件根据的数据频率来定·····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口通信就是你说的这种电路啊,将TTL电平转换成RS232电平,有的是将逻辑1转换成-3V,逻辑0转换成+3V。。。 ...

你说的对!我先前也考虑过,但是串口通信的最大速率也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呀?蛋疼中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参考2#的建议,再加反相器,具体器件根据的数据频率来定······

嗯,这样的器件难找啊!!主要是速度原因。。。。

网友C:
这个设计可以么,高频的器件确实很难找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设计可以么,高频的器件确实很难找啊

请问一下你的MOS管是PMOS吗(我对MOS管不是很熟)?
1、如果是PMOS你这个电路是不是有点问题哦,如果是NMOS好像有点可行性,不过是不是要在3脚加上拉哦?
2、运放是放大器还是比较器?放大器的话输出好像达不到电源电压。
请赐教···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