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确定电源滤波电容的容值?

楼主(2012-12-14):
怎样确定电源滤波电容的容值?

网友:
这个电源芯片的datasheet上一般有介绍:如下图;

网友:
还有看的实际调试的结果,适当的增减

网友A:
电容分滤波,旁路,去耦,其实如果理解了电容机理,都差不多.
从大的方面来说,一个是储能,就是提供后级突发的电流需求,这经常看到于一些特殊要求的芯片必须要加,比如GPRS什么的,突发瞬间电流需求很大(其实还是有阻抗因素),所以后面要加几百uF的电容甚至更大.还有就是除杂,是指把电路上我们不需要的杂波滤除,原理就是电容通交流,取决于后记电路和电容对于某一频段的阻抗大小,一般来说,当电容对于某一频段阻抗是后级负载阻抗的1/10时候,滤波效果就非常好了.  还有就是降低阻抗,就是我们常说的去耦,把电容和电源等效成一个新的电源,电源阻抗一定,但是电容我们可以增加,并联越多,阻抗越小,这样的电源肯定就月理想,所以我们才会在IC前面加电容,一个是储能,但不是最重要的,另一个就是降低电源的阻抗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容分滤波,旁路,去耦,其实如果理解了电容机理,都差不多.
从大的方面来说,一个是储能,就是提供后级突发的电 ...

说的好,有一点不太明白,为什么降低阻抗选择电容?是不是电容对交流的短路效果好,另外这个容值多大合适,是不是阻抗越低的电容越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说的好,有一点不太明白,为什么降低阻抗选择电容?是不是电容对交流的短路效果好,另外这个容值多大合适 ...

我就不班门弄斧了,我也是看余博士的‘电源完整性详解’看的。你可以在论坛搜索‘于博士电源完整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说的好,有一点不太明白,为什么降低阻抗选择电容?是不是电容对交流的短路效果好,另外这个容值多大合适 ...

我觉得简单的说就是电容本身是有ESR的,当你并联的电容多了,总的ESR自然就小了。

不知道具体是不是这个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