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昨天安装的allegro16.5版本的今天不能用了呢

楼主(2012-12-14):
昨天安装好了,licence也有的,为什么今天就打不开了,各位有遇到这样问题吗?

网友A:
开机后在Lmtools中 先STOP server 再 Start server,应该就可以用了。

或者在Config Sevices 中把 User services 和 start server at power up 勾选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机后在Lmtools中 先STOP server 再 Start server,应该就可以用了。

或者在Config Sevices 中把 User  ...

没有效果哦,怎么回事哦,求高手解决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效果哦,怎么回事哦,求高手解决啊

  我的原来的情况是 安装完破解后马上能用,第二天重启又找不到License了,不知你是不是这种情况?

如图,把红色的钩 勾上。 再重启,以后就OK了,我的是这样解决的~

网友B:
实在不行,强制停止服务,再开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原来的情况是 安装完破解后马上能用,第二天重启又找不到License了,不知你是不是这种情况?

我的本来就勾上了的啊,就是不行,郁闷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实在不行,强制停止服务,再开启

能说具体点吗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能说具体点吗,谢谢!

一直卡在开始的界面,就是进不去啊,晕,求高手啊

网友:
再破解一次看看  破解好了过段时间又不能用了 我也遇到过 再破解次就行了

网友:
截个屏出来 开始界面是什么  能不能进到附件中这个界面

网友:
我刚开始用这个软件的时候,也有时候打不开,提示找不到license,重新破解就正常了,反复这样三次之后就再没有这个现象了。坛子里也有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,就是这么解答的。你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