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将一些人为的DRC错误设为特殊允放

楼主(2012-12-15):
allegro
问题如题 ,因为有一些地方做处理时可能会把打孔打到焊盘上,这样的话DRC就会报错,但实际是我们人为为了散热等各种特殊因素故意为之
javascript:;

因为生产PCB这些错误是允许的,请大家帮忙想下, 是否有办法将这些错误单独允许呢。如果板子这类错误多的话,打开DRC检查实在是不好看。

网友A:
你可以把这类DRC错误显示关掉就是了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把这类DRC错误显示关掉就是了。。

问题是不能关,你想下关掉的话那不这类错误就不显示了, 如果别的网络的孔打到到不同网络的焊盘上,那两个不同网络连接就短路了。这样是绝对不允许的。还是得想下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设为忽略,也就是说你知知道的错误并且他是允许的,你就可以通过一个设置来设置下允许例外,下次他就不会对某个元件的某个网络报错。

网友B:
乱说,同网络可以的,在约束管理器的physical里面,右侧有个pad pad直接相连的选项,你选择ALL ALOWEd或者VIA IN PAD allwed  就不会报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乱说,同网络可以的,在约束管理器的physical里面,右侧有个pad pad直接相连的选项,你选择ALL ALOWEd或者V ...

太感谢了 , 一直不知道还有一个这可以设置 !设置 了下OK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太感谢了 , 一直不知道还有一个这可以设置 !设置 了下OK

还有个问题 ,现在同网络孔打在焊盘上是可以例外允许了, 可孔要是打在边边上还是会报错
javascript:;

网友(2023-01-03):
引用 网友B:
乱说,同网络可以的,在约束管理器的physical里面,右侧有个pad pad直接相连的选项,你选择ALL ALOWEd或者V ...

那还是得做个区域规则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