搞视频的大牛进来一下

楼主(2012-12-15):
设计了一个低分辨率转高分辨率的板子。AD采集速度是25M,然后用FPGA做转换,转到高分辨率图像后通过VGA输出显示。画面整体色彩都正确。输入模拟RGB信号用BZA456做钳位后再用AD采样,抖动减弱但是画面中物体边缘有阴影。去掉BZA456后无阴影但抖动变剧烈。
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或者经验来处理这个问题啊。

网友A:
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一下。
我猜的:
     1,用BZA456钳位,直流电位(黑电平位置)是做不准的,因为BZA456自己本身就有一定的管压降。
     2,去掉BZA456,没有钳位了,AD采样时对同步信号的识别出了问题,所以会抖。
换句话说,以上两种情况都不对,出现了极端的情况,没有将信号正确的匹配给AD.

    我也没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,不过可以去找找不同的钳位电路再试试,或者你调整一下钳位后的直流电位,先看看现象再说。

网友:
先顶一个,正如你所描述的现象,楼上的也说了。问题可能还是出在BZA456上,换个其他的试试。看你的描述不管加不加这个画面都有抖动的,迟早还是要解决的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一下。
我猜的:
     1,用BZA456钳位,直流电位(黑电平位置)是做不准的,因为BZA456 ...

谢谢你的回答,钳位我也试了BAT54效果一样。今天已经有眉目了,应该是FPGA内部逻辑的问题。是AD采集时钟跟同步信号没有对齐的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