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candence16.5的版本不能保存100以上的引脚

楼主(2012-12-15):
不知道怎么回事    管脚超过99就保存不了  哪位大神指教下

网友A:
肯定是没有@破@解@成@功!

网友B:
没有破解成功~~~~继续重新破解~~~~

网友C:
    应该没有破解成功,继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应该没有破解成功,继续。

谢谢大哥   我在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没有破解成功~~~~继续重新破解~~~~

    谢谢大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肯定是没有@破@解@成@功!

    谢谢大哥

网友:
    没破解成功能打开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