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布局问题,请指点怎样又快又好的布局

楼主(2012-12-16):
如题所问,请老师们指点:怎样又快又好的布局,pads LOGIC和PADS LAYOUT交互布局分开了电路模块,然后将元件放入板框,很多电路元件都是交叉的,放这里也可以放那里也可以如果整体统筹,如果规划出线。请指点,谢谢!d:11.jpg

网友:
通过整体的板框大小来确定器件所放的位置,先以走线最优方式布局,这可以通过模块化布局把所有模块分开,找出信号流向,这样走线就很清晰了。

ying9621 -10 很给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