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ORCAD16.6 obj另存不了?

楼主(2012-12-16):
为什么orcad16.6  obj另存不了?

obj另存不了

obj另存不了

网友:
是 OPJ 文件,還是 OBJ 文件 ?  ORCAD 主要的只有 OPJ 和 DSN。

楼主:
不好意思,就是OPJ文件,就是说保存不了项目。

网友:
我使用 16.6 的 Save project As ....  來另存 OPJ 是 OK 的。

楼主:
奇怪了,我这个确实不行。那哪天重新安装下看。我之前是安装的16.5,然后再安装16.6的,应该跟这没关系。

楼主:
今天重装了16.6,并且安装上了001的补丁。这个问题解决了。
同时,发现,中文也显示正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