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元件Designator 的一些疑问!!求解!!!

楼主(2012-12-16):
    本人用AD09版本。

       今天碰到一疑问,求助各位!!

          是关于元件Designator。  得一公司老版(时间比较长的),逐改版,发现元件丝印被锁,而且还不是在元件属性栏中锁住的, 如图1所示!  但是右键菜单栏里有一项TXET locked ,这个应该是字符锁定吧!如果pcb板上元件要一一右键解锁,很费时间,想全局编辑,竟然无法实现。请问这个怎么搞定? ( 注意看图片,不是属性栏里的Locked stings,若果这个上锁,想移动它的时候不会有锁住提示)  顺便搭车问下:如图2  圈圈内的选项有什么用!

网友:
    右击全局编辑可以实现   你全局选中的时候  选中Designator   别选中元件
    swaps功能在做FPGA设计的时候才用的  在FPGA project下实现  你不用管

网友:
    使用全局编辑,选择所有器件,然后把lock strings的勾去掉看一下行不行

楼主:
    但是这个根本就没锁住,我之前试过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