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是跨板浪涌电流?

楼主(2012-12-16):
在设计去耦电容的时候,经常碰到跨板浪涌电流,请问这个这个电流是如何形成的?或者说什么是跨板浪涌电流

网友A:
浪涌电流通常是跟熱插拔卡片(PCB板)有關係,就是在新舊版卡片交換的時候,從背板來看電壓和電流的變化。詳細請看 http://www.eeworld.com.cn/dygl/2012/0613/article_1274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浪涌电流通常是跟熱插拔卡片(PCB板)有關係,就是在新舊版卡片交換的時候,從背板來看電壓和電流的變化。詳 ...

谢谢好哥们, ,你做哪行,在哪工作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好哥们, ,你做哪行,在哪工作?

做哪行,在哪工作?  => 這些都不重要,只要有幫助你解決問題就好了。呵呵呵 {: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: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哪行,在哪工作?  => 這些都不重要,只要有幫助你解決問題就好了。呵呵呵 {:soso__896143259107893079 ...

谢谢

网友:
既然是热插拔引起的,加一个缓启动(软启动)电路就可以实现热插拔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