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G能够修铜皮吗?

楼主(2012-12-16):
WG能够修铜皮吗?

也就是我画了一个铜皮 然后调整他的外形? 方便吗?  是不是和pads一样的笨呢?

楼主:
能够 更改线的网络吗?是不是线一旦拉上 就不能更改网络?不能改嫁?

能够自定义快捷吗?   原理图和PCB同步方便吗?是不是和allegro那样的笨拙? 希望有PADS那样的爽。

希望高手解释一下

网友:
可以修铜皮,可直接编辑更改外框或者采用加减法编辑,可参考: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77797-11-1.html,156楼~160楼。

可以改线的网络;
自定义快捷键没用过,看了后面的回复,了解了可通过VBS实现;
原理图PCB同步比较方便。

楼主:
我喜欢allegro的 铜箔 修理 。我看了你的那个 修理 采用合并的模式搞的 。有点不好理解

还有 层的显示能够设置快捷建。

例如  CW改变线宽  能不能 改成F12  或者 Home   PageUP之类的键呢?

顺便 问一下  这个 CW命令 是不是按下CW之后还得 按一个ENTER呢?  还是按CW之后就直接执行了?

我觉得PADS那种命令 按了 例如 W 16 之后还得ENTER  ,感觉 PADS画PCB需要强健的身体,劳动量太大了。

那个PADS和AD比比差不多

能不能把自己常用的操作过程 定义一个快捷键?  我需要是的很容操作,不是    那种      需要自己复杂编程的操作。  VB语言 光知道语法就很复杂

网友:
下面是一个例子,菜单栏的其他命令可以类似的设置快捷键调用
     ' Get the document BindingTables object
Set KeyBindTabers = Gui.Bindings("Document")
KeyBindTabers.AddKeyBinding "Space" , "Place->Rotate 90" ,0 , 1
KeyBindTabers.AddKeyBinding "w" , "Edit->Fix" ,0 , 1
KeyBindTabers.AddKeyBinding "a" , "Edit->Semi Fix" ,0 , 1
KeyBindTabers.AddKeyBinding "d" , "Edit->Unfix" ,0 , 1

把上面的这段程序保存成VBS格式的,如shortcut..vbs

把这个VBS文件放在下面的路径下D:\MentorGraphics\7.9EE\SDD_HOME\standard,在这个路径下找到scripts.ini文件,打开添加下面这段文字
[Expedidion PCB – Document]
Script#0=$shortcut.vbs

如下图所示:

这样每一次打开Expedition就自动加载了这个快捷键设置。
1把包里的 scripts.ini 和 shortcut.vbs.考到C:\MentorGraphics\7.9EE\SDD_HOME\standard。直接替换即可。
两个文件我上传不了,就是图片上的两个文件。

网友A:
1.可以直接编辑铜箔外框,也可以采用(+-)方式的逻辑方法,具体看那种方便了;
2.常用层的显示可以保存成Scheme,方便以后调用;
3.CW 需要输入线宽参数才能更改,估计改成F12等快捷键不好操作;
4.CW应该是需要按Enter键才生效;
5.楼上通过VBS定义快捷键,非常方便,如果不想修改系统文件,可将VBS直接拖入Expedition窗口也可奏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可以直接编辑铜箔外框,也可以采用(+-)方式的逻辑方法,具体看那种方便了;
2.常用层的显示可以保存 ...

3.CW 需要输入线宽参数才能更改,估计改成F12等快捷键不好操作;

我是说 我 我把 F12 设置为一个常用的改变线宽 例如  0.25MM  我一按这个 键就是改变成0.25MM  然后去点击对象

这样能行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3.CW 需要输入线宽参数才能更改,估计改成F12等快捷键不好操作;

我是说 我 我把 F12 设置为一个常用 ...

有个小工具可以定义改变线宽的快捷键。

网友:
很早以前下的,不知道在现在的版本中好不好用,试试吧。
个人觉的系统自带的那个Change Width对话框设置的线宽在布线的时候也能起作用就好了,天晓得他做出那么个对话框怎么只能用来改变线宽,却不能在布线的时候设置线宽,真是太浪费那对话框了。

网友:
1.如果事先设置了典型、最小和扩展线宽,可以在布线时通过右键选择切换。

2.CW 命令在布线过程中也是奏效的,需要敲回车键才有效。

参看下2图:

楼主:
mentor  好喜欢使用右键  。

这个我好讨厌 。右键 布线速度好慢的

楼主:
我 体验了一下

总体 还是不是很方便

还是一个功能 WG 面对改版 是不是很allegro一样 出色呢?   老手 能否 解释一下吗?

楼主:
妈的 今天 真惹心的   用了个PADS 做个DRC  莫名奇妙的卡死。

不知道WG 一样的乱呢? 不敢尝试 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喜欢allegro的 铜箔 修理 。我看了你的那个 修理 采用合并的模式搞的 。有点不好理解

还有 层的显示能 ...

其实allegro修改铜皮才是最糟糕的,糟糕的算法,糟糕的避让,糟糕的速度,糟糕的尖角。铜皮通常需要修改多次,mentor的缺陷是铜皮边框不太好修改,但是自从有了smart utility已经很方便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 体验了一下

总体 还是不是很方便

还是习惯问题,反正我用mentor改版比allegro快,很多allegro的板子都弄成dfl模式到mentor中布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是习惯问题,反正我用mentor改版比allegro快,很多allegro的板子都弄成dfl模式到mentor中布线。

,很多allegro的板子都弄成dfl模式到mentor中布线。

怎么让allegro和WG两个进行协作? 如何使用WG给ALLegro 布线?

能讲诉方法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,很多allegro的板子都弄成dfl模式到mentor中布线。

MENTOR有个SKILL,集成它就可以了,在安装目录下面,里面也有说明文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ENTOR有个SKILL,集成它就可以了,在安装目录下面,里面也有说明文档

老兄 你就把 话说完吧 。

那个SKILL 叫什么名字?  要不你截个图 演示一下?

网友:
D:\MentorGraphics\7.9.4EE\SDD_HOME\translators\skill_scrip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