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不能创建allegro网表

楼主(2012-12-16):
    我创建网表的时候老是弹出

请问是什么原因。我用的是candence16.3版本自带的orcad

网友:
    有没有做DRC 生成网表以前一定要DRC
    根据你这个提示信息 你可以看看session log ,看看到底是什么错误
仅凭这一张图是看不出什么有效信息的

网友:
    打开netlist.log看啊  看看到底什么错误

网友:
    #1 Error   [ALG0082] Illegal character " " found in Pin "(I/O8) " in Instance U11: SCHEMATIC1, 05 - FLASH (218.44, 121.92).
#2 Error   [ALG0082] Illegal character " " found in Pin "(I/O8) " in Instance U12: SCHEMATIC1, 05 - FLASH (218.44, 213.36).
#3 Aborting Netlisting...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.

   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    非法字符,改一下试试。

网友:
    非法字符啊 小数点中文什么都不行  路径有中文可能还找不到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