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2的布线必须进行仿真吗?

楼主(2012-12-16):
我的板子是altera  cyclone 3+ DDR2, 在FPGA的DDR2控制器中,需要设置一个参数:
”the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ongest and shortest traces, which connect FPGA to memory device“,
不知道是指所有的DDR2信号线,还是指一组(dq,dqs)内的最短最长。

还有这个时间我能否大致根据布线情况给一个就行,还是必须进行严格的仿真然后按照仿真结果来设置?

网友:
cyclone3跑ddr2最高时钟不到200MHZ,何况还要用C6级别的器件,已经有人做过验证了,C8器件跑168MHZ可以完全不用等长。

网友:
没听说过必须要仿真。。。。一般专业的layout做的PCB都不会有太大问题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