晶体晶振的区别

楼主(2012-12-17):
晶体走线为什么要加粗走类差分呢,而晶振却不用加粗呢

网友:
晶体是无源器件,晶振是有源的,前者是信号“滤波器”后者是信号“发生器”

网友:
    同意楼上的,学习了!

网友A:
个人理解:
1、晶体绝对不是差分,但最好走成对称形式(无源无极性器件),不然会导致分散电容不一致,晶振频率出现ppm公差增大。
    2、晶振属于有源器件,器件本身要求50欧姆阻抗控制,所有在走线时,需要控制阻抗。

    学到了!

网友:
    不晓得。看楼下分解、‘;、

网友:
    有源晶振,无源晶体,晶体类差分走线,加粗8-10mils,立体包地

网友:
    学习了,懂了,感谢了。

网友B(2013-07-17):
引用 网友A:
个人理解:
1、晶体绝对不是差分,但最好走成对称形式(无源无极性器件),不然会导致分散电容不一致,晶振 ...

大虾,问哈,什么叫分散电容,ppm又指的是什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虾,问哈,什么叫分散电容,ppm又指的是什么?

看看晶体驱动电路应该能明白,有个负载电容,能影响到晶体振荡状态,分散电容应属于这个负载电容的一部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个人理解:
1、晶体绝对不是差分,但最好走成对称形式(无源无极性器件),不然会导致分散电容不一致,晶振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