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0转完protel后覆铜没了。。。

楼主(2012-12-17):
我把我的AD10PCB文件另存为 protel文件后,用protel打开后,发现覆铜全没有了?而且在protel里面重新覆铜的话也覆不上,保存以后重新打开还是那样。。。没有覆铜。请教高手如何解决啊?

网友A:
选择第二种铺铜方式铺铜,可以通过调整栅格和线宽达到实心铜的效果。

网友:
LS正解  这是版本不兼容造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择第二种铺铜方式铺铜,可以通过调整栅格和线宽达到实心铜的效果。

多谢, 按您所说,当我设置榨格小于线宽时候,会有实铜的效果。但是您说的第二种方式铺铜,会有两块GND连接不上的情况。请问该如何解决呢?

网友B:
对要按第二种方式才行,之前我也遇到过,请教过很多师傅才能知道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对要按第二种方式才行,之前我也遇到过,请教过很多师傅才能知道的

但是采用第二种覆铜 会出现有的焊盘覆不上的情况,要是不去死铜 就没事。不只是为什么?

网友:
使用AD9也碰到铺铜连不上的情况,一般都是补一根线连上。至于为什么会铺铜连不上,等待高人指点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