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/DC电感后面输出电压是什么波形啊

楼主(2012-12-17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电感前面是方波,后面就是纹波较小的稳定电压了

网友:
电感后面?不是直接输出了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哦,谢谢,经过电感后把DC/DC输出的少量交流就滤掉了,也就是说经过电感后就是理想的方波了?

经过电感后就基本上是直流电压了,你用普通的示波器看到的是直线······

网友:
这个看情况了 如果你后面接了二极管和电容的话 ,可能就是直流了。如果上面负载都没带 肯定就是方波了

网友:
楼主可以仔细看看datasheet的,一般上面都会有的。直流+纹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