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的机子上没有环境变量

楼主(2012-12-17):
为什么我的机子上没有环境变量,无法这是env请各位大侠指点

网友:
没有环境变量 你的ALLEGRO能用吗 你说的是ENV文件设置吗

网友A:
快捷键设置文档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快捷键设置文档吗

是的 我想设置快捷键,但是没有环境变量 怎么办

网友:
\pcbenv\env
...\share\pcb\text\env
这两个文档都没有吗

楼主:
第一个有,找到了 。但为什么电脑属性没有环境变量呢,难道自己可以设置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第一个有,找到了 。但为什么电脑属性没有环境变量呢,难道自己可以设置

?不明白什么意思呢  我的电脑-》属性——》高级  里面没有环境变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?不明白什么意思呢  我的电脑-》属性——》高级  里面没有环境变量?

是的

网友:
16.3破解才需要设置环境变量吧 我用的16.5不需要的 16.5比16.3多了点功能还好破解  百度一下 安装和破解都有 我都自己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