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件怎么实现mirror geometry

楼主(2012-12-17):
CLINE 和TEXT 可以执行 mirror geometry ,我想把元件弄出个mirror geometry 的效果,怎么实现呢?求高手指教

网友A:
大哥   你把原件对称翻转  还能焊上去么请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哥   你把原件对称翻转  还能焊上去么请问。

谢谢!怎么折腾都是不对劲,就是没想到焊接的这个事!太笨了!

网友:
    做成模組,就可以整組翻到背面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