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10 开directx后拉线卡卡的,和pad颜色显示设置问题

楼主(2012-12-17):
我用我的t410(i5 m520 4G内存 m3100独显),开最高性能不降频,但按P T拉线的时候总感觉十字光标和鼠标光标间有延时,鼠标光标移动快了十字光标就会延时一点。我栅格设置为0.1mm。但如果把directx关闭就几乎完全没有延时。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吗?
还有就是焊盘显示颜色问题,我想让焊盘和有滤油覆盖的走线显示不一样的颜色,需要在哪里设置。我是在display里边层显示顺序里边吧paste的级别提高做到的,还有其他办法吗。记得以前用pads layout可以专门把pad的颜色做设置。

网友A:
开directx本来就卡  不用3D的时候我都重来不开的
不盖绿油的地方是默认紫色的  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

网友(点评):
下资料四级降级为三级(差2分),回复几个帖子但没积分入账?奇怪...

网友(点评):
原准备给某网友加分,一看最高只能5分,想着找个帖子回下 2分不就有了,就可加10分,看来今日无望...

楼主:
就是这样的效果。

楼主:
奇怪自己怎么成女的头像了?我其实也不想开directx,但是我很喜欢实时高亮,就是鼠标移动到pad上的时候同net会高亮,把directx关了就没有这个效果了。有没有其他办法达到这个效果的。

楼主:
默认是这种效果。焊盘和线的颜色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directx本来就卡  不用3D的时候我都重来不开的
不盖绿油的地方是默认紫色的  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

一直到当前现有条件下PC对比,都是开着directx操作PCB等流畅很多(很少操作3D,打开不是因3D而打开)。

可能操作少的原因,亦或接触板小的原因,最近总能看到有提到 开 directx 的疑问(有嫌弃 网络点亮一闪一闪效果的,更多的好似说 开启速度慢)。之所以一直打开只是就我接触的可支持 directx 功能的PC,在开启后运行都有良好的表现;另则是altium“从Altium Designer 6.3开始,要求显卡支持DirectX9.0c和Shader Model 3,才能打开Preferences>; PCB Editor>Display中的“Use DirectX if possible”选项,使PCB环境下图形速度 快20倍 左右(Altium文档中如是说,注意这里不是说开启后3D显示快20倍)。”

或许大家的手法比我快很多,而我多是比较明显的 PCB 快速无级缩放 来确认图形处理速度。另:没买过昂贵的无线鼠标,从接触过的几款便宜无线鼠标后,发现我接触的无线鼠标跟不上我的执行步骤,而这些便宜的无线鼠标最大的问题就是 鼠标延迟问题,所以 工作中已彻底放弃无线鼠标的使用(或许昂贵的无线鼠标没有这个延迟现象?)

所以每每看到大家说 开启 directx 有问题时 总感疑惑? 这次的感觉可能真的是错了?还是不同的硬件及操作环境造就的感觉差异性?

网友:
类似讨论帖:
AD 的所有版本 DierecX 功能建议关闭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13&fromuid=4169

楼主:
我主要问题是鼠标光标和layout时十字光标的延时问题,每次都是鼠标先移动到目标位置,十字光标后到达。由于这就我一人在用altium,没有其他人做对比,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。我的鼠标是罗技G500,应该不是鼠标问题了。以前在win7下装过altium09.印象中当时用小红帽时是这样的效果,如果换用鼠标就没事了,现在在xp装altium10,用小红帽和鼠标都一样有延时。

网友(点评):
好像网上 大多的建议是 工作用途 安装 AD9 版本... AD10仅处于观望状态(装装看看足以)... AD12的架构有所改变,或许在sch和pcb方面能有所稳定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主要问题是鼠标光标和layout时十字光标的延时问题,每次都是鼠标先移动到目标位置,十字光标后到达。由于 ...

形象还改不过来?你的是有线鼠标,看来和无线鼠标无关了。

笔记本配置:XP系统 i3 M380 @ 2.53    2G内存,便宜的逻辑35元鼠标M90,AD10 打开 altium 自带例子 PCB Benchmark.pcbdoc 没有发现明显的延迟现象,你用这个附件编辑对比下速度。【特注:关闭directx后,缩放 Benchmark.pcbdoc 不流畅且不连续,快速缩放中途有明显的停顿,此时走线好像是和开启 directx有区别(感觉好像是能流畅些),但不能快速缩放则是我不能容忍的情况 。依我的速度,开启directx 走线时无明显延迟或跟鼠标跟不上的感觉】

同等配置电脑下,使用 AD9.4.0.20159试编辑上面的 Benchmark.pcbdoc ,开启或关闭directx时,走线依我的操作速度无明显区别,但不开启directx时的缩放性能远差于开启directx后的处理速度。

我这里是因查看A3原理图时,AD9反应缓慢、缩放延迟严重,才安装有AD10用于常规的A3图纸编辑。从这次的PCB对比看,AD10对PCB的某些数据处理反而不如AD9?或许 在 sch 和 pcb 方面AD10 的性能改善 真只是一个 AD9 至 AD12 的过渡鸡肋产品(形如vista)?  楼主不妨在当前电脑里安装 AD9.4.0.20159看下鼠标允许情况?   好在AD各版本可同时安装在一台电脑中。

排除硬件及操作系统的因素(显卡驱动?),可能的因素还如:是否没有关闭内嵌字体(记忆中内嵌某些字体后体积骤变,同时编辑速度慢很多);关闭实时DRC;删除大体积铺铜测试;是编辑个别文档,还是所有文档都这样(你操作的文档体积?);AD10版本?换用最新更新版本试试?(Altium Designer 10.1377.27009_PCBBBS中已有地址提供或当前论坛查找);尝试更改走线模式对比走线速度安装AD9版本对比操作速度对比笔记本不接AC220V时会自动降速;再有就是我的走线速度明显和你不是一个级别的(望尘莫及),完全没有可比性造成...^_^

另:“在display里边层显示顺序里边吧paste的级别提高做到的”菜单在哪?有什么样的效果? ad好像没有将焊盘设置独立出来...

取消内嵌字体设置:

楼主:
头像改了,但还是不变。我现在用的就是ad10 .26245(次最新版本)。以前用过ad09,当时感觉的确要比现在用的流畅些,以后我再装个ad09试试。现在版本ad10,放大缩小在开了drectx后要流畅很多,但拉线开了感觉反而不好。AD12在哪里,现在好像都是ad10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头像改了,但还是不变。我现在用的就是ad10 .26245(次最新版本)。以前用过ad09,当时感觉的确要比现在用 ...

^_^ 找到了,这个汉语  拖曳  (看到汉语界面都不认识AD了)

焊盘显示问题是个显示习惯问题,这点希望AD能如你所愿,但他们可能会认为没用必要,要改变其习惯太难了
(曾沟通过一个娘胎就有的小图示_从AD诞生开始,后来公司有个人终于赞同了意见,但现在胎记继续,可见要想改变AD对于普通用户有时比登天还难...)

现在是次次版本了, AD12 公司有买,没装过,希望在SCH和PCB上能稳定点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头像改了,但还是不变。我现在用的就是ad10 .26245(次最新版本)。以前用过ad09,当时感觉的确要比现在用 ...

刚发现 加分后图像就变了,加两次 变了 两次,看来你可以 用这个 bug  要求 论坛为你送分了

看来是缺钱啊

网友B:
    这问题我也遇到,但很奇怪,公司电脑安装XP,就必须关掉,在家里电脑WIN7就没这个问题,一直就奇怪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问题我也遇到,但很奇怪,公司电脑安装XP,就必须关掉,在家里电脑WIN7就没这个问题,一直就奇怪,

我WIN7 32位下用AD,开directx,画PCB,倒不觉得卡卡,关闭directx,原理图中,放大缩小,倒是觉得明显一卡一卡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