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转BOM出错

楼主(2012-12-17):
    本人装的orcad16.2, excel开始装的2003版本,后来卸载改为2007版本后,在转BOM时提示不能转换,提示视图如下:

请教各位大神,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,谢谢.

网友:
    我沒有過中途換 OFFICE EXCEL 版本,造成不能產生 EXCEL 的 BOM 的問題。幫你頂一下。

楼主:
    版主都不知道了,这下玩大了

网友:
    我的建議是

(1)如果不想重裝 ORCAD ,就辛苦一點,先不要在 Opin in Excel 打勾,產生完BOM文件後,再用 EXCEL 去開啟 xxxxxx.BOM 。

(2)如果想重裝 ORCAD ,順便可以換新一點的版本。例如: 16.6 、16.5 、....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