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设计的小失误

楼主(2012-12-17):
前段时间因更换触摸屏控制芯片的型号,更改电路设计,犯下了做设计全凭经验的错误,现将示波器图形及采用纠正措施后的图形贴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。。。

TSMX,未加去耦电容时波形

TSPX,未加去耦电容时波形

在TSMX上加了一个10nF的去耦电容时,信号变得正常,此时测TSPX信号波形(还未加去耦电容)。

网友:
    看来楼主能力蛮强的!!

网友A:
    我怎么感觉是加的滤波电容后的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怎么感觉是加的滤波电容后的效果。

    触摸屏在没有触摸中断的情况下,只有高低电平两种状态,在有触摸中断的情况下,其会产生方波。。。本身谈不上什么滤波。。。这次捕获的图形是液晶屏的Vcom信号耦合(窜扰)到了触摸屏的TSMX与TSPX信号上。。。
    您观察一下液晶屏的Vcom或Com信号就知道了。。。。

网友B:
    晕,你的示波器就不能再掉好一点吗?我也是那么觉得的,呵呵

网友C:
    什么触摸屏?电容屏?
    电阻屏没有这个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晕,你的示波器就不能再掉好一点吗?我也是那么觉得的,呵呵

呵呵,我的示波器不好,但这次申请的Agilent的8G带宽的示波器,足够用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什么触摸屏?电容屏?
电阻屏没有这个信号

SHARP的容屏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