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放置器件时,有木有可以像protel那样的对齐功能?

楼主(2012-12-17):
如题所示,allegro好像没有protel放置器件时,那种可以上下左右中心等对齐的功能?

网友:
请下载365的SKILL 工具箱 什么都有

网友:
你是说元器件编号吗?

网友:
    allegro 16.6 有

Productivity Enhancements
 Component Alignment updates
    零件對齊功能主要有以下兩方面提升:
     選擇以邊緣為基準進行對齊
    當要進行垂直方向對齊時,可以選擇以零件的左側或是右側進行對齊處理。
當要進行水平方向對齊時,可以選擇以零件的上緣或是下緣進行對齊處理。
 控制對齊的物件間之間距
可以設定利用DFA Constraint 作為零件之間的最小間距值。
    可以設定為等間距,即以當前選擇物件的總距離進行等分。如果需要改變間距大小,可直
    接輸入間距值,搭配加、減按鈕來微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