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软件中Polygon Connect三种样式的区别

楼主(2012-12-17):
Polygon Connect有三种样式Relief Connect、Direct Connect、No Connect,这三种连接样式有什么区别?都适合在什么场合下使用?求高手赐教

polygon connect

polygon connect

网友:
第一种是十字连接,一般用于器件的通孔和焊盘。第二种是全连接,一般用于普通过孔。第三种是不连接。至于效果怎样,lz可以自己铺一块铜体验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