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有便捷编辑Gerber的工具推荐的?

楼主(2012-12-17):
是前人留下的板子Gerber,PCB设计文件版本无法确定,故不敢直接改PCB
一个电阻焊盘是0805的,现在要装0603的,可有在Gerber上直接编辑的工具推荐的?
先行谢过!

网友A:
像设计软件一样直接编辑的工具好像没有,虽然可以一次性编辑同类大小的焊盘,但非常容易出错;不推荐在gerber文件中修改,除非这类器件只有几个,人工一个一个修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像设计软件一样直接编辑的工具好像没有,虽然可以一次性编辑同类大小的焊盘,但非常容易出错;不推荐在gerb ...

谢谢斑竹啊~

网友(2013-02-04):
最好是在pcb里改,因为你直接改gerber了正确性就没法保证了,不过gccam可以自己手动添加pad,我就经常在gerber里添加soldermask pad,不过没有直接添加过实际的元件。方法是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