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帮忙指点迷津

楼主(2012-12-17):
我们公司有个产品分为模拟和数字,是两个用不同软件的人画的,一个是用的orcad,另一个是altium。原来是分成两块板子,现在需要整合在一起,请问要怎么才能把Altium的原理图整合到ORCAD里面???

网友:
我沒用過 Altium 的東西,先幫你等頂一下。

另外建議你也可以到 Protel 论坛 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-5-1.html 去詢問一下。

楼主:
谢谢版主     继续顶起

网友(2013-01-27):
从DXP2004开始,可以将Altium的工程存储为OrCAD的DSN文件

网友(2013-03-11):
ORCAD的子电路可以使用网表吧, 让Altium生成网表, 做个ORCAD的子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