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框切割的问题

楼主(2012-12-17):
图示是某个电路板,紫色的线是边框线(宽度=0.127mm),工厂切割的时候是怎么切割外框的?是沿边框线的哪条线切割的?最外边的线、最里面的线、还是边框的中心线?

求赐教

网友A:
板框线的中心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板框线的中心线

谢谢

网友B:
    看他们怎么下刀,另外还有一个损耗问题,所以不用管他们怎么切,只要东西出来对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他们怎么下刀,另外还有一个损耗问题,所以不用管他们怎么切,只要东西出来对就行

最近有个板子,原来的设计中地线距边框有2mm,拿到成品后发现地线距边框不到0.2mm了

网友C:
    一般来说板厂制板的过程中是会存在一些误差的,,,不过肯定不会有你说的这么明显都能有1MM以上的误差了...你可以仔细确认下发给板厂的PCB文件或者gerber数据...如果gerber没有问题可以找板厂进行协商这个误差过大的问题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一般来说板厂制板的过程中是会存在一些误差的,,,不过肯定不会有你说的这么明显都能有1MM以上的误差了...你可 ...

好的,谢谢兄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