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0中覆铜

楼主(2012-12-17):
在AD10中,为了以后的板子能转换成protel格式不受影响,我选择了网格覆铜,但是当我选中去除死铜的时候,有的地就连接不上。如下图 ,当我不选中去除死铜的时候,就能全部连接上。如下图。

还望高手指教。

网友:
建议放过孔

网友:
把覆铜线宽改细点应该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