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类区别

楼主(2012-12-17):
board geometry和package geometry下都有solder mask、silkscreen等

这两个子类有什么区别呢?

网友:
Board Geometry与Package Geometry的区别?

Board Geometry是与整个PCB板相关的
Package Geometry是与封装相关的,

比如丝印层,Board Geometry层有Silkscreen_Top这个子层, Package Geometry层下也有Silkscreen_Top这个子层,我们可以把封装丝印画在Package Geometry->Silkscreen_Top层,但是PCB板总有个名字啊,我们可以把PCB的名字和版本等信息画在Board Geometry->Silkscreen_Top层,出丝印时二者都出.当然你也可以画在一个层,不过这样逻辑上不好讲通,而且管理起来不方便.

至于pastemask层,你如果清楚这个层是干什么的,就会明白为什么Board Geometry层没有这个子层,而Package Geometry有这个子层.你可以把pastemask简单的理解为"涂浆糊"层,涂浆糊的目的是为了把贴片元件粘在PCB上,所以pastemask放在Package Geometry层下符合逻辑,如果Board Geometry层下也有pastemask层,那么用来粘什么呢?难道在PCB上再粘一块PCB?

这些都是我在论坛上看见的 觉得挺好就粘贴了 但是忘记是EDA那篇帖子了 在此对原作者说声对不起 希望对你有用

网友:
说的很明白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