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给一个焊盘添加指定网络?

楼主(2012-12-17):
除了在原理图中更改外,有什么方法在PCB中给一个焊盘添加指定网络?,比如我直接从库中调出一个焊盘,想给这个焊盘添加一个3.3V的网络,如何实现,各位大侠帮忙下

网友A:
LOGIC->PART LOGIC加器件
LOGIC->NET LOGIC—>
建立网络,取名,点击PIN。

网友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6orderby%3Ddateline

这个帖子也许对你有用 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OGIC->PART LOGIC加器件
LOGIC->NET LOGIC—>
建立网络,取名,点击PIN。

谢谢,不过你的方法我用过,不适合我的情况,其实我的本意是想增加一个不会敷绿油的散热焊盘,因为为用敷铜方式增加一个散热面积的话会被盖绿油,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解决

网友:
同问,一般电源芯片要求增加散热面积,而做的封装焊盘散热不够,只能人工敷铜增加,但敷铜完有会被盖绿油,有什么方法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