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钟走线和信号摆幅

楼主(2012-12-18):
PCB上的走线类似于低通滤波器,当时钟信号沿着走线传输时,会造成时钟信号衰减,并且脉冲沿的失真随线长增加。更高的时钟信号频率会导致衰减、失真和噪声增加,但不会增加抖动,在低压摆率时抖动最大,一般使用高压摆率的时钟沿。为了实现高质量的时钟,要使用高摆幅时钟信号和短时钟PCB走线;由时钟驱动的器件应该尽可能靠近时钟分配器件放置。

网友:
这是时钟信号要尽量短的原因啊。要是我们Layout能掌握更多为什么,那我们就可以不用什么都听硬件设计师的了。这点会成为现实吗

网友(2013-04-19):
楼主果然犀利啊!顶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