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扇出时如何设置线宽?

楼主(2012-12-18):
按照默认规则的话,是走线的线宽,太细了
在fanout的setup中没看到设置线宽的,

请教!

网友A:
设置一个区域规则,之后再散孔就可以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设置一个区域规则,之后再散孔就可以了

兄弟你现在在研究SI、PI没呢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兄弟你现在在研究SI、PI没呢??

没有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兄弟你现在在研究SI、PI没呢??

人是女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