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刚开启时Id的电流过大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

楼主(2012-12-18):
mos管刚开启时Id的电流过大 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

网友(2018-02-24):
上原理图看下

网友(2018-04-27):
    栅极有没有加电阻,栅源极间加个NF级的电容可以减缓漏极电流

网友(2018-07-16):
    瞬間電流不連續造成跳火現象. 如果跨接一個高電阻讓電流相位連續應可相當程度改善.
    這個現象的出現往往意味你的MOSFET 會被擊穿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