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个什么功能的引脚

楼主(2012-12-18):
    Audio Serial Data Clock Pin

网友A:
    音频串行数据时钟引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音频串行数据时钟引脚

    不解,CLK和DATA一起的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不解,CLK和DATA一起的??

    串行数据的时钟,数据传输的参考时钟

网友:
    楼主还是看datasheet上面具体怎么描述这个pin的,那才是实在的,空想没结果。

网友:
    楼主你说的有可能是I2S的data pin

网友:
    你有可以解一下I2S 或者SPDI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