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能否做11层?

楼主(2012-12-18):
如题,PCB板能否做11层?请高手出山解答

网友:
我认为在层压时会出现点问题吧。

网友:
如果是柔性的,肯定是可以;如果是硬制板,不能说不行,只能说不推荐,也许成本比12层还高很多,如果成本没有优势,你为什么要用呢

楼主:
但是我听说可以根据板厚和芯版去搭配的,主要目地是在跨分割的走线中间加层地,刚好11层

网友:
建议做成偶数层12层,11层在工艺上有难度且会造成很大的板曲翘问题

楼主:
但是由于结构限制,板厚只能做到1.2MM,叠层也只能达到11层极限,如何解决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但是由于结构限制,板厚只能做到1.2MM,叠层也只能达到11层极限,如何解决

可否减少一个“地层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否减少一个“地层”

若是11层板估计很少有板厂愿意制作

楼主:
咨询了板厂确认才这么干,只不过不明白这方面的工艺是怎样的呵

网友:
【摘】平衡PCB层叠设计的方法(为什么不用奇数面板)
  设计者可能会设计奇数层印制电路板(PCB)。如果布线补需要额外的层,为什么还要用它呢?难道减少层不会让电路板更薄吗?如果电路板少一层,难道成本不是更低么?但是,在一些情况下,增加一层反而会降低费用。

  电路板有两种不同的结构:核芯结构和敷箔结构。

  在核芯结构中,电路板中的所有导电层敷在核芯材料上;而在敷箔结构中,只有电路板内部导电层才敷在核芯材料上,外导电层用敷箔介质板。所有的导电层通过介质利用多层层压工艺粘合在一起。

  核材料就是工厂中的双面敷箔板。因为每个核有两个面,全面利用时,PCB的导电层数为偶数。为什么不在一边用敷箔而其余用核结构呢?其主要原因是:PCB的成本及PCB的弯曲度。

  偶数层电路板的成本优势

  因为少一层介质和敷箔,奇数PCB板原材料的成本略低于偶数层PCB。但是奇数层PCB的加工成本明显高于偶数层PCB。内层的加工成本相同;但敷箔/核结构明显的增加外层的处理成本。

  奇数层PCB需要在核结构工艺的基础增加非标准的层叠核层粘合工艺。与核结构相比,在核结构外添加敷箔的工厂生产效率将下降。在层压粘合以前,外面的核需要附加的工艺处理,这增加了外层被划伤和蚀刻错误的风险。

  平衡结构避免弯曲.

  不用奇数层设计PCB的最好的理由是:奇数层电路板容易弯曲。当PCB在多层电路粘合工艺后冷却时,核结构和敷箔结构冷却时不同的层压张力会引起PCB弯曲。随着电路板厚度的增加,具有两个不同结构的复合PCB弯曲的风险就越大。消除电路板弯曲的关键是采用平衡的层叠。尽管一定程度弯曲的PCB 达到规范要求,但后续处理效率将降低,导致成本增加。因为装配时需要特别的设备和工艺,元器件放置准确度降低,故将损害质量。

  使用偶数层PCB

  当设计中出现奇数层PCB时,用以下几种方法可以达到平衡层叠、降低PCB制作成本、避免PCB弯曲。以下几种方法按优选级排列。

  一层信号层并利用。如果设计PCB的电源层为偶数而信号层为奇数可采用这种方法。增加的层不增加成本,但却可以缩短交货时间、改善PCB质量。

  增加一附加电源层。如果设计PCB的电源层为奇数而信号层为偶数可采用这种方法。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在不改变其他设置的情况下在层叠中间加一地层。先按奇数层PCB种布线,再在中间复制地层,标记剩余的层。这和加厚地层的敷箔的电气特性一样。

  在接近PCB层叠中央添加一空白信号层。这种方法最小化层叠不平衡性,改善PCB的质量。先按奇数层布线,再添加一层空白信号层,标记其余层。在微波电路和混合介质(介质有不同介电常数)电路种采用

平衡层叠PCB优点:成本低、不易弯曲、缩短交货时间、保证质量。

楼主:
,谢谢。看到资料了

网友(2013-03-06):
    11层并不能减少厚度的问题,因为用的板料还是这么多张,一张板料制作2层,11层只是有一层不需要图形

网友(2013-04-08):
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有疑惑,现在明白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我听说可以根据板厚和芯版去搭配的,主要目地是在跨分割的走线中间加层地,刚好11层

应该可以制作假12层板。
    收12层的钱,但是效果是11层。

网友(2015-04-25):
做法是一样的 不过有一层是光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