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里两种形式的通孔

楼主(2012-12-18):
如图所示的两种孔在实际设计中有什么区别?求赐教

AD里的两种孔

AD里的两种孔

网友A:
一个是过孔 一个是焊盘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是过孔 一个是焊盘啊!

那个焊盘是有孔的,中间的暗绿色圆形是打孔的地方;我是想知道都是打孔,这两种形式有什么区别,是否应用的场合不同或怎样

网友B:
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...过孔能做盲埋孔工艺...能够进行塞油处理焊盘不行....焊盘能够做成许多形状..能够进行金属化与非金属化设置...等等一系列区别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...过孔能做盲埋孔工艺...能够进行塞油处理焊盘不行....焊盘能够做成许多形状..能够进行 ...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