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模拟开关

楼主(2012-12-18):
最近调试一个电路,采用了一颗飞兆半导体公司的FSUSB42的模拟开关来进行切换USB信号和UART信号。

具体接法图如图所示,当我取下FSUSB42 直接用导线连接D+,D-和HSD2+,HSD2-的时候,USB能够正常通信。

当我断开D+,D-,HSD1+,HSD1-,HSD2+.HSD2-连接的22R电阻,采用3.3V的直流电源送入HSD2+,我可以在D+端测到3.3V电压(S

为高)。当我把S脚设置为低电平的时候,D+端不能测量到3.3V的信号了。这样是否能够表明芯片是良好的?顺便说一句,不是一

块板子有问题,是所有的板子都出现一样的问题。

基本结论是这样子的:切换是可以的,但是用来切换USB的时候 通信就是不正常。

各位大神有谁有啥好的测试方案,或者觉得哪个地方可能有问题之类的,帮忙提提建议。

芯片的规格书

网友A:
你这个问题有点不对,首先你做的实验应该是在S脚低电平的时候D+, D- = HSD1+, HSD1-接通,你再查查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问题有点不对,首先你做的实验应该是在S脚低电平的时候D+, D- = HSD1+, HSD1-接通,你再查查!

对的 没写好 已经修改了

网友:
芯片脚上增加4.7k的上拉电阻

楼主:
问题已经得到解决,把图上六个22R的电阻改成0R,问题消失。不过还是欠一个解释,有高手理解的 就指点一下。

网友B: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639a2007bed5b9f3f90f1c82.html
我觉得如果USB器件内部集成了终端45欧姆匹配的话,22欧姆的串阻就没必要加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639a2007bed5b9f3f90f1c82.html
我觉得如果USB器件内部集成了终端45欧姆匹配 ...

    这个解释貌似比较合理 但是我还是没太搞清晰

网友B:
    我理解这个FSUSB42既然是个双向开关,其实就是相当于D+、D-直接连接HSD1、HSD2.
所以你在D+、D-加了串阻,在HSD也加了串阻,实际在USB的差分线上串了44欧的串阻上去。本来加22欧姆摆幅已经由800mv降为642mv了,现在相当于降为510mv左右。
    上面都是假定你是高速USB并且两端的芯片都有内部匹配的情况,你实测一下串了0欧姆和22欧姆时,USB差分信号的摆幅和上升时间,对比一下应该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我理解这个FSUSB42既然是个双向开关,其实就是相当于D+、D-直接连接HSD1、HSD2.
所以你在D+、D-加了串阻, ...

我把其中一路的22R换成0R 问题依旧存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