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打开ces设置规则

楼主(2012-12-18):
刚刚接触mentor,请教如何打开ces,没有找到这个功能的按钮。谢谢了大侠了

网友A:
在原理图界面上有一个红色的CES图标,点开即可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原理图界面上有一个红色的CES图标,点开即可!

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