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出gerber trace 变细

楼主(2012-12-18):
    请问高手
我从allegro 转出gerber文件
    格式6X00,结果所有的trace 都变很细
请问有谁知道哪里出错

网友:
    出274X吧,主流

网友:
    精度设置不对吧

楼主:
    因为客户cam350是旧版的,所以看274X的格式
同一层会变成3层,如下图

客户会认为这样有问题

网友:
    是你CAM350里的单位选择有问题,不是gerber文件问题

网友:
    不知道在cam350中按“F”键有没有用

网友:
    查看gerber文件有没有导入art_aper.txt文件 ,还有设置UNDEFINED LINE WIDTH的线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因为客户cam350是旧版的,所以看274X的格式
同一层会变成3层,如下图

    274x本来就是分开的,设置下cam350进行组合即可

网友:
    用CAM350的MOVE命令把这些元素移动到同一层即可。秒秒钟的事

网友:
    6X00?这个一般不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