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种过孔走线有什么不同吗?

楼主(2012-12-18):
         我一般是这样走的,因为直接90度就折过去了。

     但我看其他人很多事这样在45度折一次:

        过孔都是和上下两层的走线垂直的,这两种画法有什么区别吗?

网友:
个人认为没有区别。。。

网友:
    感觉45度的好,可以试着想一下,把它看成管道,哪个阻力和反冲作用力会大些。

网友:
    我一般都走钝角 对于低速的都无所谓的 高速 700 800M 甚至1G的就要讲究了

网友:
    个人认为,第二种的走线长度会更加短,会对信号干扰啥的比第一张小!另外那样看着第二张图比第一张美观!

网友:
    没什么区别,避免90度是因为拐角的铜皮增加导致阻抗改变,既然打了过孔,钝角和锐角都不会改变走线宽度。

网友:
    同层需要避免锐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