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过孔打在焊盘上是不是会导致焊盘容易掉啊……

楼主(2012-12-18):
如题~~~~~

网友A:
过孔打在焊盘上焊盘反而不容易掉
正常走线情况下不建议这样做,易造成漏锡

网友B:
    如果空间足够的情况下,不建议在焊盘上打孔,如果不得不在焊盘上打孔的话,那这个孔是需要填充处理的,这样的话,多了一道工艺,时间会增加,成本会增加,risk也会提高,但是性能一般会有些许的提升。所以,楼主需要综合考虑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过孔打在焊盘上焊盘反而不容易掉
    正常走线情况下不建议这样做,易造成漏锡

    谢谢~~~~原来是这样啊,现在知道怎么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如果空间足够的情况下,不建议在焊盘上打孔,如果不得不在焊盘上打孔的话,那这个孔是需要填充处理的,这样 ...

你说的很清楚,非常感谢

网友:
    盲孔可以打在焊盘上,通孔不行~

网友:
    比如有些时候铺地铜的时候  引脚实在打不出过孔连到地上 就可以考虑 对于高速的走线 过孔打在哪里就要考虑过孔带来的寄生电感